allegro菜单栏不出现新加的菜单

楼主(2016-11-08):
allegro菜单栏不出现新加的菜单,在allegro。man文件的help前加了语句,就是不显示呢

楼主:
知道了,是电脑版本问题,买的正版的orcad pcb designer professional 版本问题

网友A(2017-06-08):
引用 楼主:
知道了,是电脑版本问题,买的正版的orcad pcb designer professional 版本问题

请问一下正版的多少钱呀??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正版的多少钱呀??谢谢啦。。。。

十几万,就最基本功能的原理图+pcb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几万,就最基本功能的原理图+pcb的

还是比较贵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