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里面修改铜皮的形状快捷键?

楼主(2016-11-08):
请问pads 里面修改铜皮的形状快捷键是什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是直接拉線就可改了嗎

网友:
在pads里修改铜牌其实没有什么快捷键,能拥有的就是技巧,这个需要你自己摸索,摸索出来了你会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只能单边慢慢修,右键选择outline,选择你要修的边,然后右键move miter进行移动

楼主:
知道了  谢谢 是 M+G

楼主:
是我问错了 应该是AD 里面修改铜皮 MG

网友(2018-01-05):
可以用宏定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