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2C的上拉电阻是靠近MCU端好,还是靠近Sensor芯片端好?

楼主(2016-11-09):
    如题!

网友:
    靠近SENSOR端

网友:
    两边预留 测试信号 这个说不清 线长了 有可能两边都要加 不然 接收端信号电平上不去

网友:
    对于I2C这种速率来说,我认为是随便

网友:
    百度搜索“i2c串联电阻” 第一个链接,http://blog.csdn.net/gang_life/article/details/50132375

    上拉电阻应安置在OD输出端附近。当I2C总线上主从器件(Master & Slave)两端均为OD输出时,电阻放置在信号路径的中间位置。当主设备端是软件模拟时序,而从设备是OD输出时,应将电阻安置在靠近从设备的位置。

网友:
    没什么关系

网友:
    在长距离I2C时,两边都是加

网友:
    如果线长的话不如加个中继?

网友A:
    走线短的话无所谓,走线长的话 建议都预留电阻位!

网友(2017-03-20):
引用 网友A:
    走线短的话无所谓,走线长的话 建议都预留电阻位!

    常规设计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2017-06-08):
    上拉电阻随便放,哪里方便放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