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敷铜过程中如何使过孔(via)全覆盖连接,而元器件焊盘依然保持十字连接

楼主(2016-11-09):
pads9.5 敷铜过程中如何使过孔(via)全覆盖连接,而元器件焊盘依然保持十字连接?望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设置thermal和copper pou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thermal和copper pour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thermal和copper pour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thermal和copper pour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