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autocad的文字弄成pads的text文字?

楼主(2016-11-09):
    客户要一样的字形,虽然AutoCad可以汇入到pads
    但也只有文字的外框线条,
请问要如何才能弄成下图2蓝色文字的效果呢?

 图1 AutoCad中的文字
    图2

楼主:
    請問該如何填充?
    是在pads中填充,還是autocad?
    可以教一下步驟嗎?

网友:
    用鋪銅的方式處理

楼主:
解决方法:

    请问P里头的怎么办?
    (把里面的选为「Copper cut out」,外面的还是会盖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方法:

因为有个很重要的步骤你跳过去了

楼主:
    請問是什麼步驟?請幫忙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在AUTOCAD中巴你那个字的外框线闭合起来,内框线闭合起来,然后倒入到PADS中,外框线改成铺铜,内框线改成铺铜剪裁,就形成你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