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1.2版本导板框

楼主(2016-11-09):
大家有没有遇到VX12版本在到DXF结构时,无法Change成板框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
这可能是个bug吧,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可以尝试一下将导进来的图形复制一个,把复制的图形改为板框。

网友:
不是封闭的曲线吧,要先变成封闭的曲线吧!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2016-12-29):
    EDITOR CONTROL里面有个allow cell graphics edits    勾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