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显示器件飞线

楼主(2016-11-09):
请问各位pads能否像allegro那样只显示某一个器件的飞线啊?

网友A:
    当然可以了。这破软件的基本功能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这破软件的基本功能吧了

请问如何操作,刚刚接触这个,谢谢。

网友B:
    從 View\Net 來選你要看的  Net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 View\Net 來選你要看的  Net 即可

    我不是要看某个NET,而是像ALLEGRO那样SHOW COMPONENTS RAT的功能。。。。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差评。。。。

    真的吗?

网友:
    PADS Router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

真的,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