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A20的PCB Layout

楼主(2016-11-09):
对于全志A20带4颗DDR,PCB Layout的时候使用拓扑还是菊花链呢?谁知道啊、非常感谢

网友A:
    没有DEMO吗???要去

网友B:
    自己看蕊片要求,

网友C:
    芯片规格书都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DEMO吗???要去

    你是说参考板吗?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蕊片要求,

芯片规格书上只是写了芯片的功能及各管脚的信号等内容,但没有说明LAYOUT的时候4颗DDR如何的走,菊花链或者什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图片.

    只能看到布局,看不出layou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规格书都有要求!

    芯片规格书上只是写了芯片的功能及各管脚的信号等内容,但没有说明LAYOUT的时候4颗DDR如何的走,菊花链或者什么的啊

网友E:
    布件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件见图片,

这是菊花链的模式吗

网友F:
    4颗DDR的通常正反面各两颗的,拓扑是星型+星型,有公版的就参考下公版吧,那样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4颗DDR的通常正反面各两颗的,拓扑是星型+星型,有公版的就参考下公版吧,那样保险

正反两面走的都是星型吗?没有公板,可否借鉴下你的板呢?如果不方便的话RRD跟CPU那一部分也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F:
要星型走线的只是ADDRESS,COMAND、control信号线,它们从CPU出来,兵分两路,一路到一侧背对背的两颗DDR BGA附近,又两兵分两路,到各自BGA,走线等长;另一路到另一侧也是这样;确保CPU到每一DDR引脚走线等长,是为星型+星型,有如树枝分叉上又长分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星型走线的只是ADDRESS,COMAND、control信号线,它们从CPU出来,兵分两路,一路到一侧背对背的两颗DDR B ...

你好,请问线宽,和线间距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线宽,和线间距分别是多少呢?

要先根据阻抗、层叠用工具如Polar算好线宽;线间距可以大一些,组内最小为1倍线宽,组间最小2倍线宽;总之高速线间距大一些,平行的走线短一些,减小线间串扰

楼主:
正面和反面都放有DDR,你是怎么打孔走线的呢?可否截图顶层和中间层的参考下,非常感谢!

网友G(2016-12-09):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A20.JPG 这个就是A20的DDR3 4X8BIT原厂demo

楼主:
我的是2颗DDR在正面,2颗DDR在反面,没有遇到这样的布局,不知道如何打孔走线才能把线走出来,6层板。你有类似像我这样布局的DDR的走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先根据阻抗、层叠用工具如Polar算好线宽;线间距可以大一些,组内最小为1倍线宽,组间最小2倍线宽;总 ...

6层板(TOP,GND,Signal,Power,GND,Bottom),组内间距为1W,组间间距为2W,这样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是A20的DDR3 4X8BIT原厂demo

2颗DDR在正面,2颗DDR在反面,没有遇到这样的布局,不知道如何打孔走线才能把线走出来,6层板。你有类似像我这样布局的DDR的走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星型走线的只是ADDRESS,COMAND、control信号线,它们从CPU出来,兵分两路,一路到一侧背对背的两颗DDR B ...

请问你的这张图是正面2颗DDR,反面2颗DDR吗?对于6层板你是如何打孔走线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这张图是正面2颗DDR,反面2颗DDR吗?对于6层板你是如何打孔走线的?可以参考下。

6层板的电源层太破碎,不过不排除demo板就是6层甚至是4层的(国内厂商在消费产品成本控制上不是一般的牛)9号那老兄发的demo板图,最好参考下,因为出线方式与你的方案一样,有时间的话最好做成近似。可以的话联系下A20的技术支持,最好能拿到demo板PCB文件,在那基础上改(若demo板都是4层的,自己却做成6层,老板会很不高兴的)

网友(2017-03-16):
那要看用什么ddr了,按照不同bit的ddr 可采用不同的方案,不过针对布线,最好用大的ddr颗粒,最好不要超过四个,为了性能稳定,应该使用跟高bit的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