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文件如何转成Altium Designer文件

楼主(2016-11-09):
allegro文件如何转成altium Designer文件

网友A:
电脑安装了altium和allegro altium直接可以导入allegro文件,ad安装版本10以上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安装了altium和allegro altium直接可以导入allegro文件,ad安装版本10以上都可以

谢谢!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le/import wizard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安装了altium和allegro altium直接可以导入allegro文件,ad安装版本10以上都可以

感谢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