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10中的3D元件怎么调整颜色

楼主(2016-11-09):
请教各位,在AD10的PCB文件中,我想显示出3D文件,但那些元件怎么不能变化颜色,特别是那些用STP文件自己做的,全是银白色。请教各位,这些颜色在哪里能调整变化。

网友:
你一定是用Proe软件做的

楼主:
对阿。STP文件现在工厂都是用PRO/E做的。我还听到可以把成品做成STP文件导入到AD10里面,就直接在STP文件里面的PCB上画板,这样可以有效观看3D效果

网友:
    软件版本太低了吧。换个16或者15试试

网友:
    AltiumDesigner还不能更改导入的器件模型的颜色。
    + l4 A! y, O7 M; h) g导入的stp模型一般有两种格式,一种是旧的AP203格式,这种模型导入一般都是银白色的,molex网站的连接器模型一般都是这种格式。   另一种是AP214格式的,这种格式的模型颜色是可以在机械设计软件solidworks中指定的。

网友:
    同一个模型AP214格式,15导入有色,16导入没色。求解

网友(2017-04-10):
    ad中好像只能改透明度和灰度,要想彻底改变颜色得用设计3d模型的软件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