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使用HFSS怎么仿真趋肤效应?

楼主(2016-11-10):
于博士信号完整性资料里有一幅图,这个图可以用HFSS仿真出来吗?试过很多次,貌似HFSS只能看电流表面分布,请大神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你得用lumped port算。
依然是输出Jsurf。这是因为Jsurf要依托在介质表面,相当于要在边界显示,用空气包住即可显示铜内部的电流分布了。
记住做skin depth网格加密

网友(2018-05-23):
还是不会仿真

网友:
你好 你这个仿真出来了吗?

网友(2021-02-27):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你得用lumped port算。
依然是输出Jsurf。这是因为Jsurf要依托在介质表面,相当于要在边界 ...

您好,想请教一下为什么需要用lumped port, wave port可以么。
比如仿真一段共面波导的趋肤深度(想看金属内部电流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