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自动调整丝印的,skill

楼主(2016-11-10):
觉得移文字是件麻烦事,虽然不能完全可以做到,只要能达到减少工作量就行了.谢谢.

楼主:
看到别人有用,谁能共享吗?

楼主:
但那个,skill是加了密的,谁能破解?我提供给他.

网友:
自动排文字,在比较密集的板子,实际效果远不如手工排的

网友A:
16.6  65号补丁以后 Toolbox模式下有这个功能的。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  65号补丁以后 Toolbox模式下有这个功能的。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在哪个菜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ufacture->Label Tune

Toolbox模式怎么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6  65号补丁以后 Toolbox模式下有这个功能的。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请问,65补丁好不好用?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65补丁好不好用?稳定性?

    现在79了,没有什么稳定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nufacture->Label Tune

    Manufacture 中沒有 Label Tune ????
    可以請問一下是在什麼橂式下才可看到??

网友:
    好像论坛有这个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A:
    16.6  65号补丁以后 Toolbox模式下有这个功能的。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没找到应该怎么用?都是设置的选项,最后怎么执行排列的命令?

网友:
label tune只能旋转文字到器件中间,不能实现自动调整丝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