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P 芯片方案推荐

楼主(2016-11-10):
请教一款性价比比较好的VOIP芯片方案,不需要视频接口,用于会议系统

网友A:
我不曉得你的方案要多齊全,要便宜就不能用主流芯片。

阿六仔科技ASIXAS110xx 系列

感覺翻譯方式很不敬!

http://www.asix.com.t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曉得你的方案要多齊全,要便宜就不能用主流芯片。

阿六仔科技(ASIX)AS110xx 系列

这款AX110XX音频接口是什么样的,模拟还是数字,官网上规格书要登录看

网友:
算了!阿六仔只處理網路端的工作,語音要另外處理。

AudioCodes 的架構較簡單。

http://www.audiocodes.com/products/ac494

网友:
还不如直接找mindspeed的芯片。 DSP +ARM一体。就是他们家都是大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