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如何对重叠的铜皮或原件进行循环选择

楼主(2016-11-10):
    比如;两块大小不一样的etch重叠在一起,每次点击只能选中其中一个,另外一个选不上,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A:
    Right Mouse Button and select Reject

网友B:
    右键菜单中有个Reject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ght Mouse Button and select Reject

    看来你的英语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菜单中有个Reject功能

谢谢,可以了

网友(2022-11-03):
引用 网友B:
右键菜单中有个Reject功能

    在哪里模式下啊?我的每个模式都试了,找不到这个选项

网友:
    先执行操作命令,然后在重叠的对象上单击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