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框选蛇形线呢?

楼主(2016-11-11):
我用鼠标框中一个区域,想把这个区域的线段复制下来,结果发现蛇形线部分不能被框中(差分蛇形线是能选中的),复制下来的线段里边没有蛇形线的部分,如下图,不知道是哪里没有设置对么?

网友:
高版本的AD吧?蛇形线自动变成union了,蛇形线那个位置右键打散union试试

楼主:
确实是啊,用那个union里边的命令后就可以选中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