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相关

楼主(2016-11-11):
         手机充电最开始有个预充电模式,然后金鱼恒流模式充电,假如恒流模式充电电流为500mA,然而此时充电器没法输出500mA的电流,那么这个时候手机充电是不是bug了,不能充电了,我现在就碰到这种情况,.
    一种方法是更换充电头,一种是将充电电流改小,我其实最想知道,当设定为500mA,而充电器没法输出500mA,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导致没法充电?

网友A:
    充电芯片设置充电电流同时还是会检测充电电压的,如果你设置的充电电流大于adapter可提供的最大电流,充电电压就会跌落,当跌落至最小可充电门限之下的话,充电流程就会停止,你看到的现象就是一会能充一会不能充,做得好一点的充电控制器会自动调节充电电流,让充电电压始终在门限之上,你的直观感觉就是充电变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设置充电电流同时还是会检测充电电压的,如果你设置的充电电流大于adapter可提供的最大电流,充电 ...

    好像真是一会能充 一会不能充,换一个能输出更大电流的充电器就好了...

网友:
    充电器提供不了这么大的功率  还能用?不是直接过流保护了吗 适配器

网友:
    充电器的带载能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