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冲(Undershoot)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6-11-11):
1. 下冲是怎么定义的? 总感觉右边的这个解释不太对----(下冲是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
2. 过冲的定义。比较完整, 容易理解。 (过冲就是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对于上升沿是指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指最低电压)
3. 原来把Vss 过冲理解成‘下冲’, 今天才恍然大悟。 但是,还是没有把下冲, 真的看明白。

谢谢!

Overshot

Overshot

网友:
過沖Overshoot)與下沖Undershoot
前沖Preshoot)和過沖overshoot)是先於波邊(前沖)或跟在波邊之後(過沖)的峰頂扭曲。圖示是訊號的前沖及過沖的範例。
註:過沖、前沖和下沖一起統稱為像差Aberrations)。

网友:
Preshoot, Overshoot, Ringing :
Preshoot and overshoot are peak distortions preceding/following an edge. Ringing is the positive-peak and negative-peak distortion, excluding overshoot, on pulse top or base. A combined preshoot, overshoot, and ringing specification of e.g. 5% implies.

网友A:
哈!哈!另一種說法,Overshoot Low = Undershoot

網路上兩種都有人講,小弟唸書的時候記得老師是這種說法。

降邊緣Falling Edge)上,若電壓低於邏輯低電平(Voltage Low)之下,則稱為 UndershootOvershoot Low

网友A:
貼越多只是整死大家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貼越多只是整死大家罷了!

意思是高于规定的幅值叫上冲,低于规定的幅值叫下冲?

网友:
个人觉得不对
实际测量中 用的泰克的示波器模板  下冲用%表示叫做-超调  应该是相对于GND电平来说的 一般用%来表示的  而且是取最大的值 而且测量需要环路小 不然和纹波测量一样 是不准确的
Lecroy的示波器我用的可以直接测试上下冲 定义其实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另一種說法,Overshoot Low = Undershoot。

網路上兩種都有人講,小弟唸書的時候記得老師是這種 ...

1. 谢谢, 超级。
2. 但是,综合来看。 Overshoot Low = Undershoot 这个说法很可能是错的。
3. 你总共贴了4张图。 没有任何一张把Overshoot Low (AKA: Nagative Overshoot)标示为Undershoot.
4. 大体上, Undershoot = Positive Undershoot. (即在高电平时的‘极小值').
5. 但是, 低电平的 ’极大值‘ 是什么呢?
    a. Overshoot ? 肯定不是。(最小值才是Overshoot, 而不是极大值.)
    b. Undershoot 又不形像, 所以--他们选择不定义!
6. 也许, 过冲与下冲, 并不是纯粹的电学概念。所以, 不同的领域(书藉),自成体系。(苦了我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谢谢, 超级。
2. 但是,综合来看。 Overshoot Low = Undershoot 这个说法很可能是错的。
3. 你总 ...

施主已得道,關於第二點和第三點,Overshoot Low = Undershoot 附圖上面那段文字,就是節錄自人家的論文。

要圖佐證的話,還真的有。小弟下班再補上!

网友:
加這張圖應該就會被搞到往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