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20H原则是否有效?

楼主(2016-11-11):
先上结论:

20-H规则和屏蔽通孔对印刷电路板辐射的影响。
1、对于双平面结构,20-H规则产生比正常结构更多的辐射。
2、对于多平面情况,20-H规则应用于内部平面,辐射基本没有变化。
3、使用屏蔽通孔将有效地减少辐射。

我只是搬运工,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http://cc.ee.ntu.edu.tw/~rbwu/rapid_content/course/pi/PI15_Design_Examples.pdf

网友A:
    你自己貼的文檔中不就有這樣的結論?

    20-H规则和屏蔽通孔对印刷电路板辐射的影响。
    1、对于双平面结构,20-H规则产生比正常结构更多的辐射。
    2、对于多平面情况,20-H规则应用于内部平面,辐射基本没有变化。
    3、使用屏蔽通孔将有效地减少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貼的文檔中不就有這樣的結論?

    rules-of-thumb  也不一定适用啊

网友:
    看了很多文檔,20H 對兩層板無效,似乎大家都認同。

請看照片!

网友:
    理论上是有效的,但是现在的板面积越来越小,这个实现起来越来越艰难了

网友(2017-02-23):
    一般情况下是要求对速度比较高的信号做的,还有限制达不到20H要求时候的长度不能超过多少,现在一般的板子用不上,交换机服务器之类的会用上。

网友B(2020-04-10):
    20H原则的使用是有边界条件的,主要是屏蔽腔体谐振的。那么怎样才能够构成腔体呢?
    这就需要上下都是GND层(为何不是电源层,一般电源层都比较脏,如果电源层干净,也可以是电源层)。
同时在屏蔽过孔的外边缘不能有电源层的铜皮,正如右图给出来的)。
所以,也许大家在理解20H时,没有关注到使用的条件......
    20-H规则和屏蔽通孔对印刷电路板辐射的影响。
    1、对于双平面结构,20-H规则产生比正常结构更多的辐射。(因此这个是成立的,因平板电容的效果减小而导致辐射加强)
2、对于多平面情况,20-H规则应用于内部平面,辐射基本没有变化。 (如果没有过孔,与两层板一样,还是属于腔体谐振)
    3、使用屏蔽通孔将有效地减少辐射。(使用了屏蔽过孔同时电源层不能超出屏蔽过孔,这也是为何板边电镀更好一点呢)

网友:
    有效,血淋淋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H原则的使用是有边界条件的,主要是屏蔽腔体谐振的。那么怎样才能够构成腔体呢?
    这就需要上下都是GND层 ...

    谢谢版主,明白了。

网友:
    说实话 也做了几千个

网友(2020-07-30):
    实际测起来 没什么差别

网友:
    怎么有的说有理的,有说没效果的。

网友:
那个论文的结论大意是,对于双面板,因电磁场的空间约束相对缺乏,使用20H规则可以有效改善PCB板边缘的边际辐射。对于多层板,因为电磁场约束相对大大加强,20H规则没有明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