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加泪滴问题

楼主(2016-11-12):
    LAYOUT的泪滴设置了,全部都生成泪滴了,可不可以某网络或某器件加泪滴,可以手动添加或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走线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

不客气

网友(2020-03-24):
    这个功能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