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blink 输出边框

楼主(2016-11-14):
哪位大神给讲解一下fablink,官方的帮助文档没有讲呀。我在fablink中拼版,之后输出Gerber的时候怎么也没法输出电路板的边框,
只能输出拼板边框,难道要把拼版边框设计的和电路板边框一样大小?关键是异型的电路板板框,怎么才能大小一致。
求大神解答!!!

楼主:
貌似没人用过呀!

网友:
还有人用boardstation啊,难得

网友A:
你在artwork_order里要加board_outline, panel_outline,这样出来的gerber里就有单板板框,也有拼板板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artwork_order里要加board_outline, panel_outline,这样出来的gerber里就有单板板框,也有拼板板框咯

我用的不是BS,用的是VX1.2想拼板,我在artwork里面加上了board outline,但是输出不了,而panel outline可以输出?这是咋回事儿?您平时用什么拼板?

网友A:
board outline线宽是不是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ard outline线宽是不是0啊

画板子的时候OUTLINE不是0,FABLINK出Gerber的时候还是选择了呀。
求高手帮忙!

OUTLINE画的时候不是0

OUTLINE画的时候不是0

出GERBER的时候选择了

出GERBER的时候选择了

网友(2017-01-20):
你直接在pcb中拼板,然后不用fablink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