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教各种传输线模型的含义

楼主(2016-11-14):
请问,那位知道
T-Element Lossless Transmission Line
U-Element Lossy Transmission Line
U-Model Lossy Transmission Line
W-Element Transmission Line
W-Model Transmission Line, FIELDSOLVER
W-Model Transmission Line, RLCG
W-Model Transmission Line, TABLE
以上分别代表什么传输线,各是什么含义,尤其是T U W各代表什么含义。
谢谢,不胜感激。

楼主:
请回答的人给与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
T无损传输线参数,这里只有只有阻抗延时参数。
U有损传输线参数,这里只有长度和集总参数的数量
U有损传输线模型,这种模型是集总参数的微分模型,是U-element的网表。
W有损传输参数,类似U-element,只有长度和信号线的数量。
W有损传输参数场模型,用于W-element的网表模型,是2D场分析模型。
W有损传输参数RLGC等效电路模型,用于W-element的网表模型,是等效电路分析模型,分别以R/L/G/C的矩阵构建分析模型。
W有损传输参数表格矩阵模型,用于W-element的网表模型,以频变形式的表格数据形成R/L/G/C的模型,然后再用于分析。频变形式的数据为SP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