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PADS敷铜的鼠线依然存在的问题

楼主(2016-11-14):
设置好了,但是鼠线还在,这是为啥?不要告诉我把鼠线隐藏就好。。。

我看视频上都是网络定义错的话鼠线在,网络一旦定义好了,鼠线就不存在了的,这样方便查看哪里连了哪里没连。

网友A:
    软件BUG,无视就行 了

网友:
    对的,软件问题,要不想看,就把鼠线高亮成黑色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BUG,无视就行 了

为啥别人就没有bug呢?怎么整?

网友A:
    我的也有。有时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有。有时有的。。。。

覆铜后,CTRL+M试一下,有时有用

网友:
    有些拉一下地线过孔到另一个位置,有时可能会消失,或者关闭掉颜色选择黑色吧

网友:
    软件bug ,有时候移动个过孔可以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