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的FLY-BY拓扑结构的疑问

楼主(2016-11-14):
大家好,DDR 的FLY-BY拓扑结构,是离驱动近的负载信号质量好,还是远离驱动的负载信号质量好,为什么?详细原因是?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579&extra=page%3D1&page=1&&_dsign=8fd6a36b

谢谢

网友:
离驱动近的颗粒会经历多次反射,信号质量最差。

网友:
确实是好贴嗄

网友:
离驱动近的信号质量差,眼图幅度最小,原因是后续的Stub产生的反射能量都传回源端,末端因为有上拉端接,被抑制了很大部分,所以信号质量较好。还有个原因是链路中的stub会产生电容效应,使传到最后的信号上升沿变缓,振铃变小。

网友(2017-03-20):
看DDR2 Routing相关文档

网友:
远离驱动的信号好,分支节点阻抗不连续,很容易产生反射,越靠近驱动反射越严重,并分支越长,导致的不连续越严重,要尽可能减小分支长度,进行阻抗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