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交换机出现网络断开现象

楼主(2016-11-14):
目前采用瑞昱的RTL8309M-CG芯片,当作交换机使用,挂载几天后出现:1、网络断开后过几秒钟就立马连接上   2、网络断开几个小时后才连接上  。
会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A:
    我们也用过这款芯片做的傻瓜交换机,还没有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是组网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用过这款芯片做的傻瓜交换机,还没有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是组网的问题呢?

我们主要做的是接IPC,每路接10M带宽,不知道是不是哪些东西没有配置?也不是所有机子都会出现断网,有的断网很快就自动连接上,有的要过很久才能连接上。是否有相关原理图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主要做的是接IPC,每路接10M带宽,不知道是不是哪些东西没有配置?也不是所有机子都会出现断网,有的 ...

可以测量下基本信号质量,查下隔离变压器

网友B:
    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采购买的这批网线有问题!一致性非常差,质量也比较差,后面用6类的网线挂载十几天,没有再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采购买的这批网线有问题!一致性非常差,质量也比较差,后面用6类的网线挂载十几天,没有再出现 ...

配件问题相对还好点

网友(2016-12-21):
    你们啥公司啊?有需要交换机方案吗  直接可以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