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的位数问题

楼主(2016-11-15):
      DDR3有32-bit的么,今天选DRAM 类型,我查资料有说DDR3最大只有16-bit的,麻烦大婶帮我解答下疑惑。

网友:
DDR3常用为 1Gb-16Gb  位数4 8 16

网友:
常用的确实都是16Bit的

网友:
单颗的有32bit的了,参考三星官网

网友:
两个加起来就32bit了,除非你要求单片的

网友A:
有32位的,目前项目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32位的,目前项目在用

好的,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