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铺铜到板边的间距大小

楼主(2016-11-15):
    请问大家,怎样设置铺铜到板边的间距大小?我用的版本是16,公司需要增加AD的设计,所以目前正在学习中,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设置规则。比如,板框在Keep-Out Layer,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规则。比如,板框在Keep-Out Layer,看图片

    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啊,好像不是AD16的,有些设置好像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规则。比如,板框在Keep-Out Layer,看图片

我用AD9,就是这么设置的。AD16还没用过,不知道是否一样。

网友A:
    AD16类似,比AD9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16类似,比AD9方便点。

我试了怎么没有用啊?

网友B:
    你不会操作,这个好像要用到脚本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操作,这个好像要用到脚本语言

    那解决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