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under SMD pad查不出来

楼主(2016-11-15):
我在ces中设置了 VIA与SMD PAD 的最小距离为0.3mm,在Batch DRC里面点了Vias under SMD pads检查选项,可是还是查不出来SMD pad上面的Vias,是哪边设置的不对吗?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在editor control里面,pad entry下找到对应的焊盘,把allow via under pad 勾选项去掉,再做dr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ditor control里面,pad entry下找到对应的焊盘,把allow via under pad 勾选项去掉,再做drc试试!

大神啊 谢谢 完美解决

网友(2017-03-11):
pad entry下找到对应的焊盘,把allow via under pad 勾选项去掉,再做dr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