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6-11-15):
    如果一个dcdc电路的输出是20a安培,意味着我电感后至少要保证这么大电流铜皮,但是对于sw点的需要对少宽的铜皮我一直纠结,好像sw点的电流是脉冲的,而且有的内部集成了mos管的芯片,sw点管脚可能就几个,导致从管脚接到电感的铜宽度会受限制,如果输出是20a,那么我应该怎么判断这个宽度够不够?求赐教

楼主:
    怎么判断sw点到电感管脚的铜皮宽度够不够或者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电感和MOS靠近摆放,短距离的铜皮宽度小不会影响电流

网友:
    电阻小 发热少 烧不了

网友:
    那几个SW的引脚都在一起,你的功率电感到SW引脚也很近。一块铜皮连出来拓宽直接去功率电感就行。就像这样的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
    从sw  pin出来之后尽量加粗,并且尽量短的走线到电感。sw是强辐射源。只要电感靠近pin放置,走线尽量短,电流不会是问题。

网友(2018-03-07):
设计中此类问题不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