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部分原理图没有,但在PCB中有,怎么找到那部分原理图呢?

楼主(2016-11-15):
手里有一个别人给的用AD09画的板子。
在top下有一个模块我没找到它的原理图,还有这个模块的类型不是.SchDoc。而是.sch。但是这部分在PCB中有,我怎么才能找到这部分原理图呢?
请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sch文件在AD09中打开的时候有向导,根据向导打开就行。可以把原理图和PCB放到同一个工程下。直接在PCB查看元件位号,在原理图里查找相应元件,该元件所在电路大概就是你要找的,可以框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h文件在AD09中打开的时候有向导,根据向导打开就行。可以把原理图和PCB放到同一个工程下。直接在PCB查看 ...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只是在top下看到那个模块是.sch。如下图。文件夹中没找到这个文件。
还有就是我在PCB中找到的位号在原理图中搜索不到。

网友A:
还以为是PCB的TOP层呢。原理图文件不全,那个.sch原理图页缺失。那你要么再找找原始资料,要么就根据PCB的连接关系绘制缺失的那页.s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PCB的TOP层呢。原理图文件不全,那个.sch原理图页缺失。那你要么再找找原始资料,要么就根据PCB的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