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 ddr4 中的 data training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1-15):
各位老大,

    ddr4 中的 data training 是指什么, 看协议看糊涂了, 不是很理解.

网友:
可以理解成数据信号的一个自适应接受的过程,ddr4的数据信号参考电平是不固定的,所以判决门限也不固定,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就要自适应的去找这个门限,使得数据眼图最优化。

网友A(2016-12-23):
    training是调整各种delay和Vref值,使得各种时序最优和数据的接受眼图位置最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ining是调整各种delay和Vref值,使得各种时序最优和数据的接受眼图位置最优。

    可以调delay的话那不是不用做等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调delay的话那不是不用做等长了?

等长还是需要做,内部调delay有个范围,超多了,就调不到alig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长还是需要做,内部调delay有个范围,超多了,就调不到align了。

内部调delay的范围, 协议上有没有规定, 还是取决于芯片厂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调delay的范围, 协议上有没有规定, 还是取决于芯片厂商?

协议上没有。

网友(2017-03-18):
    有ddr4的文件吗?能不能分享下1145441303@qq.com,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