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覆铜率

楼主(2016-11-15):
请教各位大神,allegro里面如何看一个单板的覆铜率,谢谢!

网友A:
Tools > Quick Reports > Film Area Re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 > Quick Reports > Film Area Report

谢谢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要计算覆铜率呢?

网友:
我知道的就是防止板子翘曲

网友B:
发板还要对敷铜率有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板还要对敷铜率有要求么

没有要求,就是想知道在哪看,老看文档有说单板覆铜率的问题,所以就想知道在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