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获取drill的大小?

楼主(2016-11-15):
在导出dxf时,dip pin都只能导出焊盘大小,不能导出钻孔大小
现在想法是在自定义层面画drill的图形
但是不知道怎么获取

网友:
    你是要讀取drill的大小?

    pads=(axlDBGetDesign)->padstacks
    p1=nth(0 pads)

    Skill > p1->drillDiameter
    0.889

    ;以下是p1參數
    Skill > p1->?
    (drillOffset drillDiameter drillFigureName drillChar drillFigureWidth
        drillFigureHeight multiDrillData isThrough name objType
        pads parent startEnd readOnly bBox
        prop
    )

    ;以下是p1參數的值
    Skill > p1->??
    (prop nil bBox
        ((-0.8891 -0.8891)
            (0.8891 0.8891)
        ) readOnly
        t pads
        (pad:163594528 pad:163594504 pad:163594480 pad:163594456 pad:163594432
            pad:163594408 pad:163594384 pad:163594360 pad:163594336 pad:163594312
            pad:163594288 pad:163594264
        ) objType "padstack"
        startEnd
        ("ETCH/TOP" "ETCH/BOTTOM") parent dbid:163830184 name
        "C50D35" isThrough t drillChar "u"
        multiDrillData nil drillFigureHeight 1.27 drillFigureWidth
        1.27 drillFigureName "SQUARE" drillDiameter 0.889
        drillOffset
        (0.0 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