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D转3D文件

楼主(2016-11-16):
哪位大虾知道如何将BRD文件转换为STP(3D silidword格式)

网友A:
    File->Export->IDF,选择格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Export->IDF,选择格式输出。

输出文件能用SolidWorks打开么

网友B:
    SolidWorks的插件circuitworks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的插件circuitworks导入。

    谢谢!
那我们的元器件的命名规则需要与circuitworks的元件库一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