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导入S参数后,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16-11-16):
我在Hyperlynx导入S参数后,仿真出现问题,我点击仿真后弹出错误窗口,望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仿真模型库路径存在空格键(space),应该是非法字符,把路径当中的空格键去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模型库路径存在空格键(space),应该是非法字符,把路径当中的空格键去了试试!

我直接把我的S参数放到他的默认路径下去都不行,而且直接导入软件自带的S参数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zheng xin bu dong  yizhixiangxue,yizhiguanzhu.

网友(2017-12-01):
应该是目录的问题 你的安装目录里有特殊符号吗?你要重装hyperlyn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