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分割电源层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6-11-16):
外面紫色的电源是不是快形成一个环形,把中间的给包住了?

网友:
问题不会太大 你看看 能不能绕下 那种取电点少的 就别扑过去了或者换层

网友:
只要不是闭环就可以

楼主:
明白,谢谢各位!

网友:
封闭了呢?很多都存在封闭现象,不知道影响多大!

网友:
闭还的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2017-02-23):
    闭环是不是应该对走线来说,铺铜皮应该不算吧,先顶上去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