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断调试(网摘)

楼主(2016-11-16):
系统重新映射当你为了提高运行速度而把ROM的Image拷贝到RAM后,中断向量表就不是在零地址处,因此要重新映射存储单元,把RAM的地址重新设定为零地址。映射就是把启动代码从ROM(EEPROM或者Flash)拷贝到SDRAM运行,同时再拷贝完毕以后进行内存的重新映射,把SDRAM映射到原来的ROM地址(0x0000)中,这样就可以用SDRAM中的代码写Flash,使得程序代码得以更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程序进 行了映射,这样就对在线调试带来了困难,使得在线调试不可以在RAM中进行(如果写入EEPROM的代码是映射了的,则在调试器启动的时候必然也会对程序进行映射,使得程序在调试器中不可以定位到原来的地方,使得调试失败)。一个折中的方法是,不进行映射,就是说在调试的代码中不可以使用下载,这样就可以像普通的代码一样进行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