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导入PROTEL的文件后,顶面还是底面已连接的焊盘都变成同一种颜色,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6-11-16):
pads导入protel的文件后,无论顶层元件还是底层元件的已连接的焊盘都变成同一种颜色(图中的淡黄色),而未连接的焊盘颜色却是正确的,有哪位高手知道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
第一步,选择网络。https://bb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xOTg3fGM3MzQwYmE2NzUwMzZiODBjMGI2NGQxYTg1YzY0MGY3fDE3NjQzMTU1NjI%3D&request=yes&_f=.jpg
第二步,取消网络的颜色显示https://bb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xOTg4fGE0MDUxNDY2YzljZDFjZTM2NGIwMzExMTUxNDBhNjE1fDE3NjQzMTU1NjI%3D&request=yes&_f=.jpg

楼主:
可以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非常感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