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层叠信息提取到Form 复选框中

楼主(2016-11-16):
如附件

  加入层叠dbid 为db_layer_pos

(("TOP" "CONDUCTOR" "COPPER" "  2.600000 mil" "0 w/cm-degC"
        "595900.000000 mho/cm" "4.500000" nil nil "0"
        "" "1.000000" "0" nil "90.000000"
    )
    ("ART02" "CONDUCTOR" "COPPER" "  1.300000 mil" "0 w/cm-degC"
        "595900.000000 mho/cm" "4.500000" nil nil "0"
        "" "4.500000" "0.035" nil "90.000000"
    )
    ("ART04" "CONDUCTOR" "COPPER" "  1.300000 mil" "0 w/cm-degC"
        "595900.000000 mho/cm" "4.500000" nil nil "0"
        "" "4.500000" "0.035" nil "90.000000"
    )
    ("ART06" "CONDUCTOR" "COPPER" "  1.300000 mil" "0 w/cm-degC"
        "595900.000000 mho/cm" "4.500000" nil nil "0"
        "" "4.500000" "0.035" nil "90.000000"
    )
    ("ART09" "CONDUCTOR" "COPPER" "  1.300000 mil" "0 w/cm-degC"
        "595900.000000 mho/cm" "4.500000" nil nil "0"
        "" "4.500000" "0.035" nil "90.000000"
    )
    ("ART11" "CONDUCTOR" "COPPER" "  1.300000 mil" "0 w/cm-degC"
        "595900.000000 mho/cm" "4.500000" nil nil "0"
        "" "4.500000" "0.035" nil "90.000000"
    )
    ("ART13" "CONDUCTOR" "COPPER" "  1.300000 mil" "0 w/cm-degC"
        "595900.000000 mho/cm" "4.500000" nil nil "0"
        "" "4.500000" "0.035" nil "90.000000"
    )
    ("BOTTOM" "CONDUCTOR" "COPPER" "  2.600000 mil" "0 w/cm-degC"
        "595900.000000 mho/cm" "4.500000" nil nil "0"
        "" "1.000000" "0" nil "90.000000"
    )
)

那么怎么将层叠信息提取到form的复选框中啊

for(i  0  num

fprintf(port "FIELD rlue1\n")
fprintf(port "FLOC 5 i*2+5\n")
fprintf(port "CHECKLIST \ car(nth(i db_layer_pos))  \n")
fprintf(port "ENDFIELD\n")

)

这些代码哪里有问题,

请帮忙看看

网友A:
CHECKLIST的格式应该是
CHECKLIST \"SAMPLE 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LIST的格式应该是
CHECKLIST \"SAMPLE TEXT\"

SAMPLE TEXT 这个可以是变量吗?

  因为我的这个checklist 是要根据不同层叠的名称而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SAMPLE TEXT 这个可以是变量吗?

当然可以,按照一般printf的格式就行了
fprintf(port, "balabala CHECKLIST \"%s\"\n", st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按照一般printf的格式就行了
fprintf(port, "balabala CHECKLIST \"%s\"\n", string)

那么

for(i   0   num

fprintf(port "FIELD rlue1\n")
fprintf(port "FLOC 5 i*2+5\n")
fprintf(port "CHECKLIST \  "%s\" \n" ,car(nth(i db_layer_pos)))
fprintf(port "ENDFIELD\n")

)
还是提示错误呢

网友A:
printf的引号内不能带变量,只能有引用变量的符号(%s %d等)
上面FLOC那句也是错的
你先了解一下printf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f的引号内不能带变量,只能有引用变量的符号(%s %d等)
上面FLOC那句也是错的
你先了解一下print ...

好的,谢谢指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