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导入网表后,约束规律里面会丢失

楼主(2016-11-16):
    allegro16.6导入网表后,约束规律里面会丢失,已经发生好几次了,导入新网表了,之前设置的一些查分规则,都没有了,软件打了76号补丁,,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这种是因为原理图里面设置了规则,把allegro设置的规则覆盖掉了,在导出netlist的时候,把I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s这个选项勾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因为原理图里面设置了规则,把allegro设置的规则覆盖掉了,在导出netlist的时候,把Ignore Electrica ...

    在哪里有哪个选项啊,我怎么就没看到,无论orcad还是allegro!

网友:
    楼上的可以啊,你怎么知道这个选项的呢,哈哈,是candence技术支持吗?

楼主:
    感谢大牛们的回复,,@hades_li   @wema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

大神!跪服!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上正解。

网友:
    好多软件都有这个问题,PADS也有,原理图上的设置可以把PCB的冲掉

网友(2019-04-26):
    厉害,有效方法!

网友(2019-07-11):
    一直在找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9-09-10):
    谢谢 太感谢了,解决了大问题了!

网友(2020-05-22):
    17.2竟然没有那个选项,每次导网表都痛苦

网友:
    原理图里面设置了规则

网友(2023-06-02):
    图呢,正好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