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setfindfilter函数

楼主(2016-11-16):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symbols" "text") ?onButtons list("noall" "symbols"))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symbols" "text") ?onButtons list("symbols"))
这两句在代码里运行效果一样呀,没找到区别,有知道的?

网友:
我觉得加上noall会比较好
之前遇到过一个问题,连续用这个函数设置过滤器的时候,如果不加上noall,第二次的设置会失败,造成不能选到需要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