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如何提高HFSS的仿真速度

楼主(2016-11-17):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样能提高hfss15的仿真运算速度,缩短仿真的时间,
我这边用的是至强的CPU(2个)共56个core。
但是感觉速度跟普通的电脑没有太大区别,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设置问题。
帮忙看看!!!
十万火急!!!

网友A:
使用hpc pack license。
运行时看看56个CPU是不是使用率接近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hpc pack license。
运行时看看56个CPU是不是使用率接近100%。

也选上了,但是运行的时候,没有这么高。
感觉跟普通的电脑没有太多的区别

网友:
你要和I7之类的CPU比速度没必要,I7多核大数据运算容易出错。工作站服务器以稳定为优先,多核使用率高了,速度是有较大提升的。

网友(2017-04-05):
就是钱的问题   搞个服务器啊

网友(2017-05-19):
组服务器群

网友:
我的i5跑的也不快

网友:
hfss15印象中最高提速只有5倍,另外hfss会根据工程大小自动调用核数,升级hfss18试试

网友(2018-05-21):
证明你电脑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