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6-11-17):
    电容充满电后,两端会有电压,
    这时如果在电容的一端接个高电平导通的MOS管电路的话

MOS管会否一直导通呢?

网友:
    高电平导通,就是Nmos了,VGS>0即导通,基础知识需要恶补呀

网友:
    G极也是会sink电流的,虽然比较小,所以你的电压维持不了多久,MOS不可能一直打开的。

网友:
    虽然MOS管是电压控制型,但是G级还是会有漏电流存在的,再说了,电容本身也会漏电。综上,MOS可以持续导通一段时间,但是不会一直都导通。

网友:
    参考G极电流

网友:
    不会一直导通的。

网友:
    当然会开通了,如果断电的话对MOS管开通有延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