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谈刚入门硬件设计时的自己

楼主(2016-11-17):
请问下大家,你们做硬件设计,电路是完全自己设计还是从不同的芯片资料推荐电路合并的,本人新手,刚接触硬件设计,感觉无所适从。还有就是有开发板,怎样把上面的电路变成自己项目的电路,感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看做啥了,自己也搞了4 、5年了,大大小小的系统的搞了几十个了
1、原理图设计就尽量参考demo和公司前面类似产品的电路  如果新手不理解电路 最好按照demo原封不动的先画下来 调试会有问题不然;
2、第一版尽量兼容,能引出来的IO,不确定的,都拉出来,功能实现第一,再改板,一板产品 ,一板成功比较难
3、对于系统方案,需要自己选芯片,对于没参考设计的部分,那就得自己熟看规格书,慢慢画了,一般不会有问题
总之,尽量考虑第一板功能优先啊,不然领导看你连基本都跑步起来,就觉得你太不行了,板子多拉些线,走不顺,第一板都不用太担心,不过一板成功的,当然最好了,哈哈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
多看多想多问多做,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搞不清楚的地方就容易出错,所以刚开始就尽量参照demo,少改动,明白的地方越多,改的也就越多,所有的地方都改过了,所有的东西都整明白了,就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
慢慢积累吧

“学会了”就简单了

网友:
記得剛畢業的時候,有一次在實驗室要做適配器輸入 AC 電平相關測試,領導剛好也在鄰座做實驗。可變動電源供應器就在領導面前的架子上,這設備很重我懶得搬,於是就從隔壁拉兩條長線到我的桌面上。

但很不幸我將 110VAC 接錯成 220VAC,開機瞬間兩條火蛇從領導的面前竄過。領導嚇到臉色發白,從此之後我的職場人生就從彩色變黑白了。

网友:
只能说慢慢来,慢慢积累经验了

网友:
从测试开始 什么都不懂

网友:
从维修开始电子之路的

网友:
5  6楼的意见挺好

网友(2017-01-16):
做硬件苦逼的很,还是转做软件吧。。。。。。

网友(2017-05-09):
硬件工资好低的  改做软件吧 回头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