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 中 选择框权限设置问题

楼主(2016-11-17):
如下图,我想点选复选框孔,后面的四项才可以点选,应该怎么设置啊

  代码如下

  for( i  0  num-1

fprintf(port "FIELD \"%L\"\n", i+50 )
fprintf(port "FLOC 5 \"%L\"\n", i*7+5 )
fprintf(port "CHECKLIST \"%s\"\n",car(nth(i db_layer_pos)) )
fprintf(port "ENDFIELD\n")

fprintf(port        "TEXT \"impedance selection  :  \"\n")
fprintf(port        "TLOC 5 \"%L\"\n", i*7+7 )
fprintf(port        "ENDTEXT\n")

fprintf(port "FIELD rule0\n")
fprintf(port "FLOC 23 \"%L\"\n", i*7+7 )
fprintf(port "FGROUP \"impedance\"\n")
fprintf(port "CHECKLIST \"85ohm\"\"impedance\"\n")
fprintf(port "ENDFIELD\n")

fprintf(port "FIELD rule1\n")
fprintf(port "FLOC 33 \"%L\"\n", i*7+7 )
fprintf(port "FGROUP \"impedance\"\n")
fprintf(port "CHECKLIST \"100ohm\"\"impedance\"\n")
fprintf(port "ENDFIELD \n")

fprintf(port        "TEXT \"Test line selection  :  \"\n")
fprintf(port        "TLOC 50 \"%L\"\n", i*7+7 )
fprintf(port        "ENDTEXT\n")

fprintf(port "FIELD rule3\n")
fprintf(port "FLOC 65 \"%L\"\n", i*7+7 )
fprintf(port "FGROUP \"IPC\"\n")
fprintf(port "CHECKLIST \"2/6inch\"\"IPC\"\n")
fprintf(port "ENDFIELD\n")

fprintf(port "FIELD rule4\n")
fprintf(port "FLOC 75 \"%L\"\n", i*7+7 )
fprintf(port "FGROUP \"IPC\"\n")
fprintf(port "CHECKLIST \"2/5/10inch\"\"IPC\"\n")
fprintf(port "ENDFIELD\n")

fprintf(port        "TEXT \"Back drill   :  \"\n")
fprintf(port        "TLOC 5 \"%L\"\n", i*7+9 )
fprintf(port        "ENDTEXT\n")

fprintf(port "FIELD rule3\n")
fprintf(port "FLOC 23 \"%L\"\n", i*7+9 )
fprintf(port "FGROUP \"IPC\"\n")
fprintf(port "CHECKLIST \"yes\"\"IPC\"\n")
fprintf(port "ENDFIELD\n")

fprintf(port "FIELD rule4\n")
fprintf(port "FLOC 33 \"%L\"\n", i*7+9 )
fprintf(port "FGROUP \"IPC\"\n")
fprintf(port "CHECKLIST \"no\"\"IPC\"\n")
fprintf(port "ENDFIELD\n")

fprintf(port        "TEXT \"Probe set face   :  \"\n")
fprintf(port        "TLOC 50 \"%L\"\n", i*7+9 )
fprintf(port        "ENDTEXT\n")

fprintf(port "FIELD rule3\n")
fprintf(port "FLOC 65 \"%L\"\n", i*7+9 )
fprintf(port "FGROUP \"IPC\"\n")
fprintf(port "CHECKLIST \"top\"\"IPC\"\n")
fprintf(port "ENDFIELD\n")

fprintf(port "FIELD rule4\n")
fprintf(port "FLOC 75 \"%L\"\n", i*7+9 )
fprintf(port "FGROUP \"IPC\"\n")
fprintf(port "CHECKLIST \"bot\"\"IPC\"\n")
fprintf(port "ENDFIELD\n")

)

网友A:
在动态生成后面四个field时,field name中包含一个相同ID,这样后面就可以通过判断field name中的这个ID来控制了,例如加个_1  _2  _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动态生成后面四个field时,field name中包含一个相同ID,这样后面就可以通过判断field name中的这个ID来 ...

fprintf(port "FIELD \"%L\"\n", i+50 )  ,这个地方吗?怎么改啊,我field也是变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