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PADS

楼主(2016-11-17):
按照网上的步骤执行完:skill load "dfl_main.il",然后一直到main_out,文件都是正常,当执行转换程序:ppcb2hkp.exe里面的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时,出现如下的提示,无法进行下一步,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情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用ad导入后,再导入到PADS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导入后,再导入到PADS中

谢谢大神。我先试试,另外,网上说的allegro直接转PADS的方法您试过吗?

网友:
    一直都没有成功转过阿里狗转PADS,,新版本VX2 的 有直接 阿里狗转PADS的.

网友(2017-05-05):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7-09-30):
    环境变量不是添加用户栏,应该是加在系统环境变量
    而且变量名是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pads9.5 allegro16.6 不存在16.3之后不支持的说法

    另外skill那个勾选不需要。

网友B(2018-03-29):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 这个工具怎么打开呀?我的PADS9.5 里面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C(2018-06-25):
引用 网友B: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 这个工具怎么打开呀?我的PADS9.5 里面怎么找不到啊?

    我也没找到这个文件在哪,你最后怎么解决的额?

网友(2018-12-04):
    这个转的过程中出错呀。

网友(2019-03-14):
引用 网友B: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 这个工具怎么打开呀?我的PADS9.5 里面怎么找不到啊?

    我也没找到

网友(2019-06-23):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找到这个文件在哪,你最后怎么解决的额?

    你可能也是精简版,文件有,只是没有快捷方式,找到这个文件
    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Programs\ppcb2hkp.exe进去后下拉菜单选第二行,OK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 这个工具怎么打开呀?我的PADS9.5 里面怎么找不到啊?

    你可能也是精简版,文件有,只是没有快捷方式,找到这个文件
    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Programs\ppcb2hkp.exe进去后下拉菜单选第二行,OK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