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软件数据加载数据库文件错误 加载到13%就打不开了

楼主(2016-11-18):
mentor 软件数据加载数据库文件错误  加载到13%就打不了,大神,求助!

怎么能打开数据?

网友:
软件有没有报什么错误提示?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软件本身的一个保护功能。在database\cdbsvr文件夹下面出来了一个报错文件,把这个文件删除就好!

谢谢

网友(2017-03-28):
楼上说的是应该是“sAddress.adr”这个文件,很多时候打不开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删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