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U映射的物理地址是如何变成Row Address 跟Bank Address的

楼主(2016-11-18):
    想问一下物理地址是如何变换成SDRAM 的 Bank Address Row Address 跟Column Address的,例如物理地址0x3000 0000是怎么转换成SDRAM 的 Bank Address\Row Address \Column Address而访问颗粒中的某个具体单元。

楼主:
    看来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都没人回答 看来还是我自己来回答了

楼主:
    其实逻辑地址映射到物理地址过程都是由硬件完成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物理地址转换成SDRAM的row地址bank地址相对比较简单 不同的内存管理单元 具体转换是不同的 一般分为RBC跟BRC两种方式,例如物理地址0XC000 0000高位是片选如下图所示
SDRAM16位数据宽度一个SDRAM地址对应2个字节 所以访问0XC000 0000跟0XC000 0001都是访问SDRAM同一个单元,根据处理器访问的地址屏蔽高位或者低位。所有操作都是由硬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