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 CIS 如何将本地元件库导入到Database Part库中

楼主(2016-11-18):
    请问orcad CIS 如何将本地元件库,比如Discrete.olb中的元件导入到Database Part库中,只能一个个的用Access手工输入吗?

网友(2016-12-30):
    是到元件 还是导数据 不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先形成EXCEL格式的表格,然后转换成ACCESS数据库即可噻。

网友(2017-02-22):
    那access中的数据库field如何设置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