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llegro中完全重合的过孔怎么DRC检查?

楼主(2016-11-18):
    那个drc里面same net spacing已经打开,但是重合的不显示DRC,如图

错开一点,孔径部分有重合也不显示drc

    只有孔径完全错开才会有drc

 有没遇到类似情况的大神?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地方?

楼主:
    补充一下allegro 版本是16.6 s065

网友:
    还是没找对地方。。

网友A:
    dangling via也会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这里:

按照您的方法设置了,也还是没有报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ngling via也会报的吧

这个真没有,重叠的是1-3的gnd,dangling vias里面没有那个、我都看了不是重叠孔径的那个

网友C:
    你同网络的间距规则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同网络的间距规则设置了吗?

我设置了一下,然后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一下,然后还是没有效果

你刚发的图不是有显示同网络的DR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刚发的图不是有显示同网络的DRC吗~~

    那个不是重叠的过孔的,现在下边有2个叠在一起的1-3盲孔没有报drc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重叠的过孔的,现在下边有2个叠在一起的1-3盲孔没有报drc

    你同网络的孔与孔的间距设置了吗?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我觉得只能同名网络DRC打开,把VIA到via设成4mil设小一点,重叠肯定报错,当然最好一层一层检查DRC,因为盲埋孔设计,本来就允许同名DRC存在

网友:
    DALING VIA应该会显示吧。还有VIA TO VIA的间距设置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同网络的孔与孔的间距设置了吗?截图上来看看!

    设置了0.01mm,重叠的还是没有drc,贴的很近的可以报,现在我是用cam350导出geber后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