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盘与阻焊层的问题?

楼主(2016-11-18):
最近用到一款 大概2.7x2.4mm大小的BGA芯片,BGA锡珠的大小推荐值是0.23mm,pin距是0.5mm。
而我设计的封装焊盘大小是0.23mm,阻焊层是0.33mm。但是PCB回来后,发现焊盘大小不一或者异形(可能是阻焊层开到导线上了),影响贴片(贴片厂反馈是这个问题造成的)。所以请教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或者有什么建议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个人觉得是板厂质量的问题  间距过小的 板厂完全可以不要绿油 你设计的焊盘没啥问题 0.5间距 我一般pad做0.25 阻焊大0.1

网友A:
0.5MM间距的bga,pad做0.275MM
pcb上有bga元件,打样的时候我都会在打样资料中写上保证bga焊盘成圆形且大小一致
后面的事就让板厂的工程师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MM间距的bga,pad做0.275MM
pcb上有bga元件,打样的时候我都会在打样资料中写上保证bga焊盘成圆形且大 ...

了解了,我下次打样也把要求写上去

网友:
gerber文件最好放上来看下或图片 好像设计也有问题 有个盘连接大铜皮,影响了盘尺寸

网友B:
BGA焊点的一致性一直都是PCB制造厂商的难题,成品做出的效果和设计和厂家工艺都很莫大的关系。
在此提出两点建议:
设计端:BGA引出线的宽度尽量小于等于BGA焊盘直接的一半。同时封装内阻焊不要过大,一般0.1mm
制造商:工程文件设计时,针对拉线的位置开窗需要做微调,最大化避免BGA焊点形状发生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焊点的一致性一直都是PCB制造厂商的难题,成品做出的效果和设计和厂家工艺都很莫大的关系。
在此提出两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建议很好,但是线太细,要考虑载流问题。。。。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难题。

网友(2017-06-15):
个人线宽不会比焊盘宽